462 映泰m7vit 不亮

楼主(2010-07-18):
换了3个维修店 没修好
开机就C1(不是跑出来的)主板上有SB 3.3v     AGP1.5v    IC 5v   CPU12v 晶振0.6v 内存2.6v 有复位
第一家   说是IO  换了 还是C1 (我郁闷的走了,他更郁闷)
第二家    说是BIOS   刷了(我又郁闷了)
第三家    说是桥坏了  (开价60,够我买一个的了)

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吧,最好详细点。(本人的水平有限

网友:
先旁观一下,等大虾来!AGP是不是电低了点?

网友:
   换个CPU和内存试下

网友:
都换过,还C1

网友:
这个问题建议 用橡皮把内存槽 清理一下  不行把cpu换个看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大。

网友:
有高人指教吗

网友:
镊子刮下内存插槽  清理下内存  底座给吹下  还C1? 检查主板电路吧   围绕内存下手  会有点收获的

网友:
跳线问题吧,CPU的频率,跳下跳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清理座子
再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最后打上拉排阻的值

网友:
多谢,内存一脚是1.26  7、最后一脚都是2.6
可以算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