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PRESARIO R3000烧南桥

楼主(2010-07-18):
大家好 我有一个康柏 R3000 的本子 顾客拿来的时候是恢复系统蓝屏, 待机0.7 加焊北桥还是一样,有加焊南桥之后就不亮了 能开机。 开机电流到1,。25之后掉电 待机变0.25 南桥很烫 换新的南桥还是一样。 高手知道是哪里问题吗 谢谢 很急
掉电

网友:
检查南桥电压,估计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拆下南桥看看是不是特机正常了。

网友:
对啊 南桥拿下来就正常 把南桥上上 开机之后电流1..25之后就掉电。之后待机不正常 0.25

网友:
看下南桥电压 在换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