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c1-45

楼主(2010-07-18):
主板945gz-m2是联想主机 l-i945e不跑代码,放电以后能跑c1--45,刷bios也还是一样的,请教是咋回事。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换条内存条试试!!!

网友:
先看看内存工作条件,如果一切正常的话,那就看看桥啦,加焊一下桥看看

网友:
查内存VCC,SDA,SCL,SPD,打AD线

网友:
档45的板还真不好弄,在下之前也有几片是档45硬是没给弄出来,其他同事也弄不出来。

网友:
45已经过了内存了吧!压压北桥看看跑不跑马! 换个io 查io的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先刷BIOS 不能解决尝试加焊桥基本能好

网友:
这类板子北桥爱出现空焊问题

网友:
44  45都是北桥跟座子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45首先刷BIOS  刷了BIOS还不行的话 那么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桥空焊了吧   加焊下

网友:
座子虚焊了

网友:
桥的问题呀。。。。一般都是。。不知道你的这个主板是不 是特别一点呀。。

网友:
拆COM芯片,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45内存已经快要显了  北桥的问题比较多 查下VG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