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60 主板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可以开机,奇怪

楼主(2010-07-18):
acer 3260 主板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可以开机。待机0.01开机后电流0。03 ,就有3v和5v,其他电压没有。如果电流到0。5以上,就是好的。开机后其他的电压有时出来,有时不出来,估计通病,有没有朋友修过,指点一下。
通病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哪一组供电不正常。

网友:
按时序走吧,一般某一组供电不正常

网友:
这大范围,这么跟你说呢!

网友:
有时开机 有时不开机,机器是 怎么 坏的丫~! 是不是 有地方短线 或者是接触不良呢?

网友:
IO 换个试试啊 还有南桥晶振

网友:
好 我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有时出来有时不出来,是指所有的电压吗?芯片组电压哪个没有?

网友:
先换 I/O 看看情况

网友:
主板是有19V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楼上的,你在说的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