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一些基础理论

楼主(2010-07-18):
MT6226完整开机流程及维修技巧
中国手机的泛滥推动了维修市场的繁荣,而其中的MTK芯片更成为国产机维修的重点。国产机中MTK芯片的使用是非常多的,其中MT6218.MT6219.MT6226.MT6227,他们的引脚功能基本是一致的,维修方法也大同小异,且大多都与电源MT6305射频MT6129配合使用。只有掌握了MTK芯片的开机流程才可以真正看懂电源表。虽然有关MTK维修的书籍资料漫天飞,但没有一个能够系统全面的阐述开机流程的。我整理了一下MTK的开机流程图。其中部分为实测,部分参考了以前的文章,解析了部分原理图,最后按照电流的走向,工作的顺序,画了几张图。我的维修基本是自学的,我画图也是自学,所以这叫啥图我自己也不知道,只为了我那些没有基础的学员能看懂。今天我把这些家底抖搂出来,希望像我一样自学的同行们能够有所领悟!
第一步:加电,不按开机键。如图1
加电

这时B+电压通过一个保险电阻到达MT63054#7#19#26#47#都直通B+。同一时间,MT630522#马上稳压输出一个1.5V的电压,A路经过一个电阻给备用电池充电(图中没有画出),B路直达CPUB2#,经过CPU内部电路,供电给CPUB1# C2#外部的32.768K实时时钟晶体,32.768K起震后时钟信号再经由B1# C2#送回CPU(当然,只要备用电池有电,这部分电路在加电之前就一直在工作)。MT630532#输出B+电压直通开机键和尾插。同时,B+电压也直达射频MT61293# 15#,但这时射频IC并不工作。B+电压直达的元件还有功放.屏灯控制管.MP3放大管,对地的滤波电容,尾插,还有一些5脚稳压管(很多手机的摄像头.蓝牙IC都由5脚稳压管供电)。
加电后只有32.768电路工作,对地电容充电,其他电路都不启动。因为这些电路耗电很小,所以正常的手机加电后电源表指针是静止不动的,MTK芯片是没有复位电流的。如果手机加电就漏电,那就查找有无明显发热点,可以采用松香法,或直接用嘴唇感觉。没有明显发热点,就看漏电电流的大小,漏电大而没有发热点,即接地面积较大元件漏电,功放.尾插.电源等嫌疑最大。漏电小而不发热,就比较难找了。下面介绍一个方法,首先电池电压调到0.5V,记下这时的电流值(这时电源表短路保护,那就是B+对地短路喽),再调到1V.2V.3V,分别记下电流值,再调到4V.5V,分别记下电流值。如果电流值和电压成正比,那就是纯电阻元件漏电,如果3V为一个坎,电压增高而电流下降,则是晶体管击穿的表现,可以根据元件特性查找最后元凶。如果B+对地短路了,可以对照这个图把直通B+的元件逐个拆掉,全拆了还是短路,那就是主板夹层短路了。某些文章说可以大电压烧断,我不占成这种做法,可以把这些元件和B+相通的引脚焊盘挖掉,B+下面的焊盘也挖掉,他们之间直接飞线解决。这些B+直通元件中功放电源尾插等漏电是会引起不开机的,电源4#B+之间的保险电阻变值也会引起不开机。
第二步:按开机键一秒。如图2
按开机键一秒

按开机键或电源MT630532#对地短接,电源MT6305立即输出各路稳压。第一路是20#2.8V音频供电(VDD),A路直达CPUK1 F1 R1 L19 E19 E15 E13 E11 E6 D4B路送往内存卡座,C路送到触控IC的供电脚(后面会有详细的说明)D路直通MT630545#45#在电源内部相连一个电子开关,控制着18#的输出,开关闭合随即MT6305输出第二路稳压即18#2.8V字库供电(VMEM),直达字库的D6 C5 H9 J5 J6 。第三路是27#2.8V逻辑供电(AVDD),直达CPUB3 C15 B13 D7 A7 C4 D11。第四路是48#1.8VCPU核心供电(VCORE),直达CPUC16 D1 M1 H19 V8 V16
以上按开机键即有输出的四路供电,加上原来加电即有的实时时钟供电组成了电源的5路稳压输出,这5路供电是手机开机必须的,缺一不可。其中最爱出问题的供电脚就是48#CPU核心供电,电源性能不良时,这路输出会变成1.2V电压。如果其他电路都正常,1.2VCPU核心供电,CPU也会启动,但无法正常开机,电流反应和软件坏是一样的,80毫安摆动。
建议:手机不开机时,最好先测一遍以上5路供电。
以上供电输出的同时,电源会产生复位电压给CPU和字库。复位电路由电源MT630523#24#组成。23#外接一个对地的复位电容,电容首先充电再放电,然后这个复位电压从24#出发,先到达CPUU1#,稍作休息后火炬继续传递,再从CPUR18#出发,到达字库的D5#K2#完成复位。
上面说了半天只是按开机键一秒钟而已,电流表摆到20毫安。

第三步:开机键接着按住3秒。如图3
按开机键3

这时CPU已经得到供电和复位,CPU内部一个电子开关管工作,从CPUT1#输出一个2.8V的启动信号。这个启动信号兵分两路,一路叫主时钟供电启动信号,送达电源MT630531#;另一路叫射频供电启动信号,送达射频MT612914#。电源的31#得到启动信号后,马上通过内部的电子开关管启动稳压电路从25#输出2.8V26M晶体供电(VTCXO)。供电直达26M晶体的4#26M晶体马上起震,从3#输出26M信号通过一个电容进入射频MT612929#。射频MT61294#16#内部集成了一个稳压电路,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小电源,这个小电源提供射频本身的供电。由于射频的3#15#早就已经有了电池电压,14#的启动信号一到,4#马上输出一路2.8V的射频供电(VCCRF),送回射频IC47# 48# 49#。同时16#也输出一路2.8V的频率合成供电(VCCSYN),送回射频IC24# 25# 27# 30# 33#。射频IC现在已经得到了所有的供电,部分电路开始工作,对29#送入的26M信号进行放大,放大后的26M信号从射频IC31#输出,经过一个电容送达CPUA2#。有趣的是26M旋转180°焊回,手机的电流为80毫安不开机,而不是20毫安。因为反装26M也会有信号输出。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同行动的手脚喽。
这部分流程最为关键的信号就是CPUT1#输出的2.8V启动信号,这个信号可以在电源MT630531#测,也可以在射频MT612914#测。如果这个信号没有,表示CPU内部的电子开关没有启动,电流还是为20毫安,一般为CPU虚焊或损坏。
如果电源MT630531#有电压25#没有输出或电压偏低,有2种可能:1 .电源损坏(这种可能较小,长期的维修实践中一例也没有遇到过),2 .26M的线路漏电(这段线路较长,且经过过孔和主板夹层,进水极易腐烂)。可以在26M4#测一下电压值来判断这部分电路有无故障。这部分流程中耗电最大的就是射频IC,所以射频IC是否正常一看电流就知道了。维修不开机时,只要射频IC31#输出了26M信号,就可以排除射频IC了,所以射频IC的稳压供电电路一般都不用测量。进水机要注意26M信号传输中的射频IC29#和射频IC31#外接的那2个耦合电容。没有示波器的同行,应急判断故障时可以短接射频29#31#

第四步:执行开机程序。如图4
开机完成

开机键继续按住3秒以上,以上各部分工作正常,CPU已经得到供电.复位.26M主时钟,按照常理CPU应该开始读字库啦,可是MTCPU开机还需要32.768K的支持。以上电路中32.768K都没有参与工作,完全独立,但CPU完全工作必须需要这个副时钟。没有32.768K副时钟,手机不开机,电流为刚要开始读字库时的40毫安,和字库程序完全损坏的电流一样,32.768K也是某些同行喜欢给其他同行制造麻烦的地方之一。如果32.768K也正常,CPU就开始从字库中提取开机的自检信息,这时开机键必须一直按住不放。CPU首先会检测G17#电压,G17#为开机请求检测脚,从CPU内部输出一个高电平,通过开机请求线上的开机二级管直通到开机键。如果开机键一直按住不放,CPUG17#电压就会被一直拉低,CPU就会判断为机主真的想开机,继续从字库提取开机的程序。如果这时突然松开了开机键,CPUG17#不再通过开机键对地,恢复了高电平,同时电源不再输出供电,手机就不会开机,电流回0。这个设计就是防止机主不注意按住开机键而误开机设计的,这个时间差MT的芯片设计为4-10秒不等。也就是说,如果开机请求电路断线,就算你按住开机键一小时,CPU也不会批准手机开机的,电流和软件坏一样。这个开机请求线也是某些同行们给其他同行做手脚喜欢动的地方,修同行机的师傅注意哦!
如果开机请求线正常,CPU得到批准,就会继续读取字库程序,CPU会从C3#输出开机维持信号,送达电源MT630533#。这时终于可以松开开机键啦!CPU完全苏醒,有条不紊的按照字库的指令干它的工作。通过地址线CPU找到各部件,然后利用控制线对其进行控制,各部件正常会通过数据线送回正确的自检数据,CPU通过分析数据来判断硬件是否具备工作条件。现在的部分手机会把内存卡或摄像头还有屏幕也列入硬件自检的名单内。内存卡不安可以开机,但损坏了手机自检就不通过。有的则必须安好屏幕和摄像头,CPU找不到他们就不批准执行下一步程序,之后就反复进行自检,手机不开机,电流80毫安永远不停的来回摆。如果硬件自检通过,就会继续运行软件,直到开机画面出现,完成开机。开机后手机会马上搜索网络(信号部分这里不做详细讲解了),检测SIM卡。这时CPU会送出SIM卡选择信号(SIMSEL)到电源MT630513#,电源内部的电路分析13#的电压后,会从8#输出SIM供电1.8V3V。如图5
SIM
卡电路

SIM
卡的供电线极易对地短路,非常之常见。解决方法是把电源焊下来,把8#焊盘用刀片连根挖掉,再把卡座的供电脚的焊盘也挖掉,焊回电源,直接飞线。如果卡座到电源的线路正常而不认卡,首先换电源,再次植CPU,不行就写软件,还是不好,就是CPU与电源的通讯线断线啦。
6为内存卡走线图
内存卡电路

此图为我的一个朋友原创的,绝对实测。图中的R104排阻在有的机子上变成了4个单独的电阻。
7为本人实测的触控ICCPU的连线图。
触控IC电路

触控和手写屏MT的手机都普遍采用,触控IC有的手机把它列入了硬件自检的清单,没有或损坏会不开机。有的拆掉触控IC会出现反应迟钝,按数字键1分钟后才在屏幕上陆续出现数字。有的手机拆掉触控IC正常使用,但触控IC损坏,会导致按键和手写全部失灵。
内存卡座和触控IC还有蓝牙模块以及模拟电视FM收音机模块,CPU与它们相通的脚都叫可编程脚。这些脚的功能受软件的控制,即设计者可以随意设定这些脚外接什么设备,这就是MTK芯片功能强大的原因!
  先
写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基础太差,看不明白~~ 我用的多普达586W,德州仪器 OMAP850,可以参照这个吗》

网友:
这主要是国产的手机,但SIM卡和内存卡的电路基本都一样的。

网友:
好贴,楼上的机器不能参照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3V为一个坎,电压增高而电流下降,则是晶体管击穿的表现
什么意思,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