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S533-MX 进系统键盘不能用,怎么回事???

楼主(2010-07-18):
今天遇到一华硕P4S533-MX键盘在没进系统前可以用,在BIOS下用正常,进系统后就不能用了,该怎么搞?

网友:
系统问题吧,有没有重装系统试一下,不行就把BIOS恢复一下默认,再试试。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您好,我是华硕售后的一名主板维修工程师, 像你这种问题一般有几种情况.    一般见的最多的都是I/O问题,再就是I/O到P/S2口中间的2个排阻.南桥问题一般很少....希望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系统我装过了,可以确定不是系统问题,BIOS我也恢复了,还是不行,我还把I/O到P/S2口中间的2个贴片电容拆了还是不行,还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
换个p/s2口键盘试试。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是USB键盘吗 我碰到个 是后来发现USB接口跳线没跳好!

网友:
不是usb的是p/s2的

网友:
进系统前后测量+5VUSB 电压,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
系统问题的

网友:
进系统测下P/S后的排阻电压多少

网友:
笔记本的怎么办呀    第一次遇见这问题    不知道如何下手呀   在系统下页可以认到就是!号

网友:
开机芯片有没有看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