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70不工作

楼主(2010-07-18):
各位大侠一台奶牛w3501cpu供电老是出不来用的是max8770的芯片其中8PIN TON 适配器输入电压;11PIN REF;19PIN/25PIN VCC/VDD; 38PIN SHND总开关脚3.3V都出来了可就是电压出不来,请各位帮小弟想一下。。。下面有w3501和max8770的图纸

max8770

w3501

网友:
报告各位大侠,芯片换过了电压也出来了1.25v可是用万用表侧量发现电压一直下降。。。我都快无语了实在不行就该换板子了。。。

网友:
VID电压识别信号有没有送到MAX8770啊?

网友:
电压一直在下降
MOS管和输出滤波电容换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