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蓝宝石4850显卡电路图

楼主(2010-07-18):
本人4850显卡撞件急需电路图,有哪位师傅有这个电路图十分感谢

网友:
找相同的显卡对吧,蓝宝石的不好找

网友:
哪部分撞件?能否发张图上来有可能不需要图纸就可以补上掉的元件

网友:
就是没图纸,上次拆电脑清洗不小心把显卡上一个小电阻撞飞了就是不知道是多少欧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张相片发上来手里好像还有 这个板明天帮你对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个部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明天拍个图片,十分感谢

网友:
被撞掉的电阻位置是R56,请各位师傅帮忙量一下这个电阻的阻值,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