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怪,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0-07-18):
今天早上接手一台台式机,说是进系统黑屏,上电试机,不过内存,插了一下亮了,进系统,马上又黑屏了,仔细一看,显卡风扇都没有转,电容都爆浆了,是两个固态的6.3   1500   我们主要不是修台机的,找了半天都找不到这种规格的电容,就用来两个16     1000的给代换了。风扇给加了WD40还是不转,就给换了一个,试机,正常,给装上盖再试,走到WINDOWS进度条那里的时候掉电重启,拆盖再试,有的时候正常,有的时候要掉电重启,不知道什么问题,好像系统在报什么错误,望高手指点

网友:
换电源,电源可能有电容鼓包。不行换显卡。替换法测试。

网友:
我们这里不是专业维修台机的,根本找不到那么多配件,平时都不修台机的

网友:
既然不修就转手,什么都没有怎么修.估计你的测试条件都不满足.

网友:
结合楼主所说,估计是显卡的供电问题.可能是供电不良..手头上没有设备就直接更换显卡试吧.

网友:
后来客户等着要就直接给他了,有问题在说吧,我还是觉得电源可能有爆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换上去的电容太大了
换小一点的  10V的可以  而且CPU供电处6.3   1500 的要全部换掉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