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m800-m3给联想代工的主板,没复位维修

楼主(2010-07-18):
此主板先是正常的,后突然坏了。开机显示FF不走码,复位灯常亮,测试cpu跟北桥无电压。此板有一个IT8202负责开机复位等功能,更换后, cup电压1.4V跟北桥电压1.2V都恢复正常,复位也有了,但仍然FF不走码,正打算放弃的时候,想到AMD的U也容易坏,正好又有一个754的处理器,于是更换后,立刻跑码。至此,此机修复

网友:
谢谢分享,偶还是新手中的新手,连CPU,北桥电压从哪里测还没个概念

网友:
那是主板坏还是cpu引起的啊?

网友:
我上次还碰到一个CPU2800+的刚开始是主板不上电CMOS放电可以上电了进系统怎么都行你一重新启动或关掉再开机就不行以为是CMOS电路南桥什么的搞了老火后来刚好别人拿来和这块一模一样的板上就把它的CPU装上去试一下呵呵跑得比谁都快!绕了一大圈晕死了

网友:
k8m800-m3这块主板都烧了我两个cpu。

网友:
IT8202是什么芯片?有资料吗,传上来看

网友:
怪不得一些人都只是用自己的U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