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更换电容的方法

楼主(2010-07-18):
主板电容鼓包是在维修主板过程中常见到的现像。
工具:1.防静刀口电烙电一把  2.钢针一根 3.好的电容若干 4.松香 5.刀片一片 6.焊锡

方法:1.在主板坏电容的引脚处先涂松香,后加锡。用刀口电烙铁加热。很快就可以把坏电容给拆下来。
      2.拆下坏电容后。开始用钢针给焊孔通孔。钢针穿过焊盘后,由于钢针针头会粘上锡,所以用刀片刮掉钢针上面的锡,然后钢针就可以很快的从焊孔处退出来。
      3.把所有的焊孔打通后,然后把新电容插入焊孔,注意好正负极,电容引脚先不剪,通过焊孔后,折弯。然后加松香,加锡。
      4.两个引脚焊好后,用剪钳把多余的引脚剪掉。

网友:
很小的贴片电容怎么弄啊,一不小心就飞了,说说你的方法

网友:
用我自己改造的焊嘴(斜刀口型)去加热,稍多放点焊锡,用936型系列的焊台去操作,很快就能拆下了!!以我自己独有的小尖批,在加热那孔化的焊点上,用尖批刺穿既可!!

网友:
若想更快更安全的拆装零件(包括BGA IC),用我自己设计并制造出来的摇臂吹焊平台,更爽快了!如有相应的发帖资格,我会发上相关图片(一种反传统的操作办法:含查找,排除的整个操作过程)

网友:
贴片电容?用风枪吹下来啊。

网友:
吸锡器,怎么不用

网友:
不用。吸锡用起来不方便。要配合铬铁用。还是用钢针方便。而且快。

网友:
我都不打孔,直接用电烙铁压一面从另一面直接就上上了。

网友:
晕死 你们都运气不错 我帮显卡换爆浆电容 新电容 容量 电压都和爆浆的电容一样 结果换上去 显卡就短路了 要不让就是开机报警了

网友:
不用弄麻烦吧,贴片的电容用镊子夹住,风枪一吹就下来了

网友(2013-01-02):
来学习,准备给815主板换电容,练练手。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的方法,也是缝衣针加35W的电烙铁

网友:
用热风吹不太好。还是用刀口好下

网友:
有的电解电容是不好装 通孔我最简单的方法左手拿风枪  换上最小的风嘴 风速调到最大 温度调到最高 对着主板正面焊盘吹 右手拿恒温烙铁在背面对焊盘进行加热熔锡 烙铁头要用尖烙铁头 通一个孔在1-3秒 屡试不爽

网友(2013-02-13):
嗯。多放点锡就好了。。

网友:
我发现不是所有的锡孔都能用锡枪打通

网友:
电容还有正负极?

网友:
学习来的,主板换电容,烙铁瓦数小了,烫不化锡的。用焊枪吹吧,又怕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