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87-3为什么一测电容就显示O.L?

楼主(2010-07-18):
不测电容前有显示几pF,保险都没有问题,试测过25uF和4700uF等,都已经放电了,一测就显示O.L,和两个表笔短接效果一样,选择自动量程和手动量程都试过不行。
问题

网友:
我用的就是87-3,不过我从来不用它测电容~
别用自动档的表测电容,最好搞个电容表~ 不行弄个指针表

网友:
哪现在不会已经坏了吧,别的档没有问题,有没有办法自己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