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被雷击,网卡、1394没有了,网卡芯片烫手

楼主(2010-07-18):
华硕的P5E-VM HDMI主板,雷击烧“猫”和“路由”后,能开机,系统检测不到网卡和1394,打开机箱,细致查看主板,没有烧的痕迹,也没有爆管或其它什么,用手触摸,发现网卡芯片(atheros l1)严重烫手,请问,是网卡芯片烧了还是其它什么烧了?为何烧网卡芯片1394也没了?怎么样检修?
我是新手,请老师们详细教我,先谢谢!!!

谢谢朋友们,拆了网卡芯片机子正常,找不到同型号的芯片,只好用独立网卡。

网友:
除掉网卡后再试一下1394吧...雷击后只要是击穿或发热就必须要除下.不然有可能会对南桥造成二次伤害的.

网友:
你只要把网卡拆下来给它加个外置网卡就OK 了··这问题是网卡被雷击坏了

网友:
直接换上网卡芯片就行。。。

网友:
拆掉网卡芯片,再仔细检查接口线路看是否电阻和电容也一起烧掉了

网友:
打雷下雨,电脑插头要拔下来啊

网友:
雷击是不是一般都击网卡和电源啊。

网友:
IO坏了吧 大虾给说说!

网友:
还是把坏的原件给拆下不然到进影响其它电路!

网友:
外设坏了最好拆掉 不然南桥寿命会补偿

网友:
先把 网卡 吹下来 然后看开机正常不?正常的话 装个独立网卡 给客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