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942焊台原装110V成功更换了220V变压器

楼主(2010-07-18):
我的942已经改了一个220V100W3A国产变压器现在使用正常。就是在升温过程中出现H---E断续报警,升到设定温度后就没报警了,手柄是国产的,以前没出现这个问题,
使用

网友:
可能你的手柄有问题,H——E好象是指手柄没连结。

网友:
这个内部空间足够大,改变压器方便。

网友:
国产变压器的性能可能没进口的好,比如发热量,漏磁,线圈阻值,功率实际值等,建议还是用原装的变压器,再加个150W 220V-110V变压器,玩音响的都这样做,焊台变压器对负载能力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942的忘了。951的初级空载电流75mA。

网友:
942是75W的我直接上了一个100W的应该能满足了,别的到没发现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