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0-07-18):
有19V进入 没3  5V  不知道这机形待机有没有3V 5V  有哪位哥们指点一二

网友:
待机IC容易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 能说下IC的型号吗 我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我修过一台M300(M333)有待机3 5V的,是由6237待机芯片控制输出的

网友:
应该是有3   5  V的

网友:
大多数机器无待机电流都是不对的,应该是保隔电路没有导通吧!!!

网友:
保隔应该没问题  19V有到6237上 就是没3V 5V

网友:
我刚用表针量了一下  在接电源的一瞬间是有3V  5V的  大概2秒钟后就没了  这个是6237本身的可能性大不   是不是后续负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