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NX6330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18):
客户送修一台HP Compaq NX6330的笔记本,主板是英业达代工的TianShan 1.0。故障现象是掉电,拿到机器后拆出主板,插上可调电源开机,发现电流走到0.3A左右掉电,判断应该是缺某个工作电压导致的掉电,用万用表在上电的时候量测各个主要的供电,发现VCORE电压无,结合走到0.3A就掉电的现象,应该就是VCORE电压没能发出导致的掉电。接着着手进行维修。

1、首先量测VCORE电压对地的阻值,只有60,明显的不对,VCORE部分应存在短路。
2、再量测上管G极和S极之间的阻值,发现是30多,也是不正常。
3、拆下四个下管,量测VCORE阻值变为480多,正常。在线量测四个下管的D极和S极,发现三个管子阻值为96,一个管子为0,说明这四个下管都已经坏掉。更换四个好的N沟道MOS上去后VCORE正常。
4、拆掉MAX8770,上管G极和S极之间阻值正常,更换一个MAX8770以后,在线量测上管G极和S极之间阻值正常。
5、短路排除后上电,仍然是0.3A左右掉电,并且没有VCORE。查MAX8770的工作条件,19脚和25脚的5V供电正常,38脚的SHDN#信号也有3V的高电平。目测MAX8770周边,发现电阻R1157表面颜色异常,量测R1157的阻值居然有3M欧姆,而电路图上的标准阻值应为200K。摘下电阻,发现R1157接+VBATR电压一端的焊盘也已经掉了,找了一颗200K的0402封装电阻一边焊接到好的焊盘上,另一边加锡,找一根漆包线从Q1032的D极把+VBATR电压飞过来,焊接完毕后上电,电流一路奔跑,到1.1A左右时亮机,此板修复。

故障分析:短路的故障就不必详说了,R1157电阻接的是MAX8770的TON信号引脚,起的是控制导通时间的作用。TON电阻接地、悬空或接VCC电压都会有不同的开关频率产生,由于手头没有MAX8770的图纸,所以就没办法具体定义在R1157电阻损坏时,MAX8770的工作频率了,但可以知道的是,正是由于TON电阻(R1157)的损坏,导致开关频率异常,因此导致MAX8770不工作,VCORE无输出,进而引起掉电。

网友(点评):
分析的真好

网友(点评):
你的维修思路象电路板上的走线一样清晰,有条理。

网友:
我来提供MAX8770的PDF

网友:
我修过一8770的核心供电不正常的,是一个引脚为time、连的一个电阻没有造成的

网友:
TON信号作用是 控制导通的时间  学习了

网友:
TON 也叫频率选择开关

网友:
我的感觉,VCORE对地60好像不能断定不对,我的感觉错误吗?

网友:
  这种问题可能是用经验来说的吧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有些是靠经验的。板子不同,阻值不太可能固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取下cpu测量的

网友:
进过水的吧

网友:
TONer是不是频率选择脚?

网友:
烦请高手们的文章有专业名词,也有相应的解释,否则只有高手能看懂。而高手还是少数。
就像专业的书籍都有相应的注解一个道理,比如这样 “VCORE(CPU电压)”希望坛里的高手们多顾及大多数会员,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人连电容都不知道的 谁都懒得写

网友:
请问60是二极体值吗?还是电阻档的阻值(黑地,红地?)

网友:
VCORE是cpu核心供电吧?

网友:
请教楼主,第8脚正常条件下电压应该是多少伏啊?是和公共点电压相同吗?

网友:
很不错的一个维修案例,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不太明白为什么判定那四个场管都坏了

网友(2011-07-25):
楼主  我有问题搞不明白  既然有个管子DS极都为0了  vcore电压的对地阻值怎么还有60呢

网友(2011-10-07):
怎么是四个管子都坏了呢,不过楼主的思路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