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1-AG 按F1后 死机

楼主(2010-07-18):
今天接了个板泰NF521-AG  按F1后死机.量了下电压都正常式是BIOS坏了吗 ?还是桥空焊啊 ?没思路了 .南北桥式集成的

网友:
LZ
修板可以用排除法的
怀疑BIOS换首先可上官网下BIOS资料来刷新一下,或者把BIOS芯片业一并换了
怀疑桥空客反复用力压桥开机试试

网友:
确定配件是好的 可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按F1 才死机么?
  如果是的话很有可能是BIOS. 桥发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BIOS坏了已经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