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ANTAK 500 UPS开机报警,不能工作!!!急

楼主(2010-07-18):
此UPS故障是能开机,但是面板上的指示灯不停闪烁,并且伴有报警声音。大约五秒左右关机,,主板上有两块芯片,一块无型号,上面贴有一标签:CPU。另一芯片为73HFD1K。
有修过的同仁知道是什么故障吗,本人第一次接触到UPS,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UPS一般电瓶坏的比较多。。。开机测电池还有多少伏了??

网友:
开机前电池是12V,开机后也是12V,不过随着自动关机,电压慢慢下降到6V,关机后又正常了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