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进不了bios和系统

楼主(2010-07-18):
显示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please run SETUP program(无效的配置信息 — 请运行系统设置程序)。开机点按F2进度条会卡在前面约1/5处卡住不动,不按按键就会走完进度条显示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please run SETUP program,无法进bios和系统,屏幕右上角没有F2=bios

以前有人碰到过.但不知道有没有解决掉.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902和这个故障一样.不知道换南桥是否行.

换南桥.OK了.

网友:
BIOS已经刷过.在之前是提示什么内存更改过.the amount of system memory has changed. if you did not change your memory... to resolve this issue, try to reseat the memory.下载了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71373的BIOS刷了后就成以上提示了.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子一样的故障,现在没有思路。不知LZ故障有没有解决,可否分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