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d问题真多。

楼主(2010-07-18):
相信大家经常遇到ASUS Z99D的机器吧。
能开机,能听到开机声音,屏就是不显,外接有的显,有的花屏 有的不显,
花屏的呢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加焊均可解决问题,但可用时间长久?就不好 说了。
不显的呢,有的也会是显卡问题,但可排除,把显卡取掉开机还是能听到显卡声音的呢,就不是显卡了,大部是北桥问题,MCP67单桥,加焊也可解决问题,但这个返修机率相当大,个人感觉比V3000的机器返修还要大很多机率,散热再怎么做得好,重植株还是一样,把显卡加速取掉同样返修,个人还未有更好的办法来防止返修,大家都给研究研究,
还有的触发后电流0.8左右不动了,遇到这种就不要太急用BGA做北桥,先刷刷BIOS试试,
  但有同仁说过 这种情况CPU座的可能要大些,本人也曾做好过几台,但还是返修问题把头都整大了,
    现在手上有两台 BIOS也刷了,北桥也换过,CPU座也焊过。还是点不亮电流就到0.8就不动了,CPU 内存 显卡都换过也已经排除,还未修好,还在研究当中,有师傅有这方面的经验给传受给小弟下,大家学习下,本人要修好了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网友:
这个桥要换最新最新版本的,不然就要返修!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感觉话的问题是比较折腾的,LZ对华硕965的北桥BGA有啥感?

碰到过那种开机有声音无显启不断重(加北桥OK),碰到过那种卡机有声音无不显,重植放上去还是一样,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