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源一体板 电压偏高 有跳变

楼主(2010-07-18):
三星226BW电源高压板,原本是无电压输出,烧保险 烧稳压二极管。此板采用的是DM0565R的芯片。

更换保险、DM0565R、光耦、稳压二极管,滤波电容 后 有电压输出,电压偏高 空载时在15-17V之间跳变,原机输出电压为13.5V.。

求维修思路。

网友:
DM0565R旁边的电阻需要测量一下哟

网友:
加上负载看电压是多少,

网友:
空载时电压时有点偏高的,接上负载量才准。

网友:
TL431换了没有,其它电阻有没有变质的?????????????????

网友:
TL431换了没有,其它电阻有没有变质的?????????????????
引用 网友A:

恕我愚钝,这个TL431是啥东东。我这板上好像没有。

网友:
加上负载看电压是多少,
引用 网友B:

接了负载,高压条闪一下,驱动板开关不受控制。外接12V通用电源+高压板,亮机正常。说明驱动板无问题。问题出在电源部分。断开高压部分,电压一样跳变。并且偏高。

网友:
别上机小心烧了后面 检查光耦冷端电压取样电路。

网友:
与光藕相连的电阻测一下有没变值的

网友:
用低压灯泡做个假负载试机 电源修好才能接后电路。

网友:
以前修过一类似的,电源前后级没找到坏件,换电源IC后好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说明型号啊,给他换掉故障就能解决了。

网友:
以前修过一类似的,电源前后级没找到坏件,换电源IC后好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电源IC,也还是一样的。我也怀疑是光耦取样的问题。等下测量下。

网友:
TL431三端精密稳压器,用于稳压控制电器

网友:
电阻 测量了吗 ??????检查一下 IC旁边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