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HK350-15AP负载带不起

楼主(2010-07-18):
先上图

原问题是主板不启动查了一下是电源5VSB只有3.0VSB电源拆开看图

5VSB滤波整流电容鼓包还有绿线的旁边的电容 也鼓了一个换上 在测恢复5VSB恢复正常 短接绿线有高频尖叫声
看了一些资料先测7500各个脚电压上图

都正常!推动管基极2.2没有压差正常查查无果换了个494 短接绿线没有高频声了输出3.36 5.04 12.16 正常 可是当我接上假负载转一下就不转了难道带不上负载!拆开又查来查去无果  求   高手指点!!

谢谢大家的热心!此电源修好了!把功率管旁边的两个电容换掉和推动管也换掉了还有7500 3脚的电容也换掉现在可以带负载了上机测试半天没掉电!在此谢谢热心发贴的师傅们

网友:
是5VSB带负载的时候低,引起不开机?还是所有电源正常,但带负载加电无显示?

网友:
回凝海师傅现在是带主板带不起来一触开关就风扇一转就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版块的每一个人都是我师傅,我也是来跟着你这贴学习的,不过,这种电源我常见的是辅助开关管坏的比较多,故障现像是5VSB带负载低。和你这个可能差别大了些。

我主要也想跟贴学习一下。

网友:
到哪里都见到凝海师傅的帖子,凝海师傅真是热心人啦!
一触就关,说明不是带不起负载,你不上4PIN试一下,可能是主板有短路的现象存在。

网友:
不会啊!主析是好的!有没有图纸谁上传一份上来

网友:
查空载时  +5VSB  PG  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两个驱动管试试,还有功率管基极的两个电容

网友:
电源插上不开的时候,5VSB的电压正常么!先检查各个电压输出的二极管;再换7500(3脚)的电解电容(4.7/50V)!

网友:
这个纯粹是不开机故障!机子开不开怎知道带不了负载!第一步:先把开机故障解决了;第二步:再检查带负载能力!

网友(点评):
你看清楚,不开机已经解决了。

网友:
是的!不带负载可以一切都很正常!各电压为3.38 5.10 12.12 待机时绿线为4.60 紫色线为5.10

网友:
主要原因有初级功率管不良,二是初级反馈电路中小电容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