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845PE主板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0-07-18):
ZC-845PE主板不能装系统,其他检查都正常!请高手指导!

网友:
怎么不能装 是硬盘坏了?

网友:
换个硬盘还是不能装,硬盘在其他机子上是好的!

网友:
用检测卡检查正常!跑码正常!检测完显示FF!

网友:
主板放下电看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cpu和内存试过没有

网友:
怎么个不能装法啊,是装一半还是一点也装不上。

网友:
不认硬盘!硬盘在此机上没法格式和分区!

网友:
80%的可能性是内存,换内存先做进去,做好了再把原来的内存插上,哎,道理不知但这种现象!

网友:
先看内存电压对不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用PE进去格式了一下,可以装系统,就是到系统界面时不走了!

网友:
不认硬盘,你就先修这块啊,怎么说不能装系统呢

网友:
问题描述不正确,你的只能是定性在不认硬盘,考虑南桥,BIOS   你也可以把硬盘低格1%再重装,恢复0磁道等等都试试

网友:
好了!换了个版本装系统成功!正常了!

网友:
晕!就这样好了呀!怎么帮你咯?你问得也太“好”了

网友:
其实忽略了九楼的意见!不支持266的内存,支持333和533的内存!333和533怎么装都好用!长知识了!谢谢各位啦!

网友:
不认硬盘也能装进去?楼主神人啊!

网友:
硬盘在BOIS里认,开机自检也能检测到;但用PQ和DM就发现不了硬盘!刚开始认为是不认盘,后来进入DOS可以分区,可以重写引导记录BAR,看来是引导记录和格式不对!后换内存,再用FAN32格式化,PQ和DM都能认了!至此系统可以正常安装和运行了!怨我没叙述清楚!谢谢帮助!

网友:
看是内存问题!内存频率有些BIOS里可以设置的266 333 400

网友:
哎 这就是做事不细心的表现啊

网友:
硬盘都认不到,还怎么分区,后又说换个版本就好了。而且听风就是雨,别人说跟内存有关,他就说不支持266的,似乎懂的很多,可又来了句,支持333跟533的。真实雷死人啊。你说400跟533,我到相信可能是同时支持一代跟2代的板。333跟533,好象没听过

网友:
看见楼主的解决办法本来心情不好的我都笑了^_^o~ 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