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东芝L20 电源接口旁边有个MOS管坏了 可是找不到短 ...
有个东芝L20 电源接口旁边有个MOS管坏了 可是找不到短路点!

楼主(2010-07-18):
我上个图给看看 我最近烦死了都不找。
请大师帮忙 指点
电源

网友:
还有别的地方短路了,你可以顺着几欧阻值这边找,或者是把整个板子都量一遍,也许是还有管子击穿了。

网友:
可以用烧鸡大法,加低电压烧烧看

网友:
有这个完整的图纸。这个看的不是很清楚。有的话发过来给你分析哈

网友:
谢谢 大家提醒 我找到了 我就是用烧机发 5v 接到短路线路上 一个电容烫的要死 更换之。。。开机可以了

网友:
烧机法对一部分短路故障用处看来不小,学习了

网友:
用烧鸡大法 保证你可以得到一致烧鸡

网友:
一般这样短的都是电容或或者是MOS管

网友(2010-09-04):
烧鸡大法果然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