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 系统装不上。

楼主(2010-07-18):
本机做,USB光曲 U盘 不好用。 硬盘拿下来做不行。给本子换个新光曲还是不行。 求救高手。。。。
硬盘

网友:
会不是会是硬件的问题呢。

网友:
不会啊,把硬盘那到别的机器还可以。就是G完。在这不能安装啊。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楚 g完不能安装是什么意思 死机 掉电 还是不能引导

网友:
首先换个好硬盘,装在移动硬盘盒上,USB插在台式机上GHOST镜像到硬盘。重启时关机。到装系统的机子上释放镜像,释放完后就进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