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交换机内线电话不能用,但外线的这个口可以用 求助

楼主(2010-07-18):
电话交换机内线电话不能用,但外线的这个口可以用 求助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  有搞电话交换机的吗

网友:
看的不太明白,可是说内线不能互想打。而内线的任何一部电话都可以通过外线口拨也去可是。

网友:
就是说内线 所有的端口不能用呀,这个交换机有一个外线口, 外线口是可以用的。

网友: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交换机 只能做电话机用了,不起交换机的作用了。 内线的端口一个也不能用了

网友:
首先要看你的交换是什么厂的。你讲的那能能打外线应该是8000主机电话,其它分机打不了,
内部不能互打,先用主机电话进行系统初始化重启看看,不行的话就是,可能是用户版有问题。一般是8路一块。那个

网友:
建議樓主發個具體 型號上來,找個本身的說明書,就能快速測試是否硬件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