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明基S41主板CPU不供电,更换电源IC故障依旧请老师们指导一下

楼主(2010-07-18):
有个明基S41主板CPU不供电,换了电源管理芯片SC452故障还是没有改善!开机有待机,电流跑到0.3!传张图还请大家指导一下!简单讲解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此IC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呢?供电,复位等等!

网友:
你上面标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看不清你的图,应该还有一个开启信号,或许还有一个5V工作电压(如果IC正常工作所需电压不是自已提供的话),还有决定输出电压的CPU ID

网友:
先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