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530 不上U有CPU供电,上U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0-07-18):
神舟优雅HP530 ,摔过机器,前面不触发的故障已经解决(注:该机在我这里的时候是前面求助贴的故障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8947-1-1.html,但客户没修到别的维修店搞不了又转回来了.我把不触发修好后,发现又多了现在的故障).

不上CPU有CPU供电,开机电流上到0.33-0.34。上CPU没有CPU供电,电流从0.17到0.20之间。其它供电正常产生。该机原配CPU是T3200,我换了T2370 CPU,有CPU供电,电流从0.6几至1.1几之间跳变,不显示。

本来以为是CPU坏了,但换了T5450 CPU故障跟T3200一样,再加上用T2370还不显示。所以感觉还是电路有问题.。

VID组合已经排除没有问题了。不上U六对地阻值为725,上CPU VID阻值为409。

这是哪问题呢,从哪方面查?

网友:
恐怕是被做了手脚了,先仔细检查CPU供电部分有没有缺件的

网友:
发现ISL6262A  PSI#引脚上U时电压为0,不上U 电压为0。7,其它引脚电压一样。

网友:
急,有没有兄弟帮忙看一下

网友:
DPRSLPVR     DPRSTP#
这两个信号电压是多少

网友:
DPRSLPVR上不上U都是0V,DPRSTP#上U 是1.05V,不上U是0.18V

网友:
不过,我上了T7200、T7300、T7500 CPU都是有CPU供电,电流在0.8几与1.0几之间跳变,就是不显示。

网友:
个人建议 有料就换个IC  试验下   没料就加焊下北桥   还是没起色  换板或退掉    没必要把自己弄的那么累

网友:
DPRSTP#上U 是1.05V,不上U是0.18V

这个 信号为低表示CPU进入深睡眠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DPRSTP# 这个信号1.05V,算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网友:
这个信号上U是1.05V,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没有进入睡眠状态。反而不上U是O.18V,却有CPU供电1.5V,想不通。因为这个信号是低电平有效,进入睡眠状态

网友:
今天再参考这个贴子查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93426

网友:
我估计就是一个费了!  这垃圾本  报废的不少啊!

网友:
先断开一组供电 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