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楼主(2010-07-18):
机子来时加电无电流跳变,电流加电后恒定不变,拆机有观察过南桥、北桥已被焊过了。
之前有接触过这个板子,北桥容易虚焊,查也没查,直接拔了北桥植植球,在清焊盘的时候发现走线有二根被上一任维修给刮断了,被线回焊回去,加电OO,电流比未做之前大了一点点,用万用表量了量南北桥连接的电容,又发现南桥这边的电容端无值,又直接重植了南桥。冷却后加电还是不行,还是OO,电流无变动,静了静,量下CPU座吧,发现CPU到北桥的地址数据线无值,心想不是CPU有冷焊吧,这工程就大了去了,随着CPU出来的线量了量,还是北桥那边无植,心里想,北桥是自己植球的,不可能还有空焊的。仔细看了看,原来是上任维修把线刮断了的。刚开始没有发现!!!!
又拔了桥,刮线重补,回焊冷却,加电后电流变化正常!!!!

提示:如果有断线的,被上任维修动作过,一定要仔细量量,看有没有隐蔽的断线的地方!

网友:
楼主 这个机器修的蛮累的 不容易啊

网友:
老师傅 徒弟领教了

网友:
反复弄桥 累人!

网友:
修机够仔细的

网友:
楼主真有心,我看见别人修过的头痛

网友:
2修的机器不好搞啊。不过恭喜楼主修好了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点不亮,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