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键盘有几个失灵

楼主(2010-07-18):
笔记本的键盘失灵,有人修过吗?要专用工具吗?好修吗?

网友:
要确定是键盘问题就买一个。好象没的修的吧

网友:
很费功夫的,大部分的都无法维修的。

网友:
你先要确定是键盘坏了 还是
万用表  一端接地  一端去键盘口 一个一个得划
划一个脚 就按一下你那个失灵的键
直到阻值发生变化
然后顺着  跑下去

网友:
键盘不进水的话一般坏不了,但如果坏了就修不了,里面是导电橡胶的,没法修。

网友:
可以修,就是太麻烦需要全拆记得要小心啊,还有需要买导电银漆。。。祝你成功!!!

网友:
修是可以修,但就是太麻烦了,现在买一个键盘也没多少钱,主要是不值得修

网友:
只要有耐心就能修  但是也得有导电银漆

网友:
如果整体换,好不好拆装,麻烦不20元能拿下吗?

网友:
键盘是不修了 换一个吧 比修便宜

网友:
有的能修有些是修不了的修键盘就是拆键帽麻烦要有电银漆才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这样可以判断键盘的好坏吗,怎么分辨是键盘还是板上的问题呢?那个阻值会有什么变化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换个键盘好了  那就是键盘坏了啊
照我上面说的做了     在某一个脚上  你按下那个失灵的键   然后阻值变化了
就说明这个坏的键是通过这条线的
然后你顺着这线跑下去
这样不就是很明了了?
维修主要就是思路  有了思路你就会茅塞顿开

网友:
难修,修得了也怕不稳定。先确定键盘的好坏,再主板的吧。是不

网友:
主板导致键盘不良可以修主板,如果单键盘问题,笔记本键盘上面的按键和下面的导电橡胶层一般是固定一起的,强拆基本报废了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换,省时省力

网友:
那个比较麻烦 要全部拆下来 失灵的那里涂导电漆 就OK 了

网友:
要确定 是键盘坏了一般直接换了,要把一个按键一个按键拆起来,然后弄好在一个键一个键装回去,即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到头来收到的钱又少得可怜,你说划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知音啊,~~~哥就是这么修的,赔赚也到罢了,主要是心理窝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