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nc6000不触发维修过程

楼主(2010-07-18):
今修一台惠普nc6000的笔记本,故障现象不能触发,接上可调电源显示0.01A,按下开关,没有反应,拆机一看,没有烧毁的痕迹。于是量下开关SW4003电压,发现无电压,如图
再查待机芯MAX1999EEI, 发现第20脚V+只有1.1V明显不正常,沿着此针脚跑过去,发现有一个4R7的电阻,测量发现第1脚有19V的电压,而第2脚只有1.1V的电压 ,此脚正好和MAX1999的第20脚相连,于是在板上测量此电阻发现阻值明显偏大,拆下来测量果然不正常,于是找一个一模一样的电阻换上,插上电流表,再测电压过去了,于是按下开关,电流有明显的变化,于是接上屏,CPU和内存,再按一下开关,屏幕有显示了,修好。本人菜鸟,有个疑问那个+VBATR和+VBATP是什么意思啊?麻烦大家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故障为不能触发,待机都不正常。。。
开关板的3。3V是MAX1999给的,能转图就好,还有就是4R7是多大的电阻??是你图上的R231吧

网友(点评):
4.7欧

网友:
是R231,是那个电阻回复 华升科技 的帖子

网友:
VBTAR是公共点电压,它过了个节点变成VBTAP。后者参数和前者一样。
我是这样理解的,数电的电路都是模块化,为了区分各个模块即使是同一电量信号,也许会叫不同的名字,电量节点之间许是0殴电阻,保险,电感,插头等

网友:
1999在待机的时候就要产生3.3 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