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不认光驱

楼主(2010-07-18):
HP DV9000认不光驱,进系统蓝屏.CPU是AMD的,南北桥显卡都集成NVIDA MCP87M-A2
有没有人修好过呢?
cpu

网友:
不知这机的光驱是不是还归南桥管呢?

网友:
是南桥管,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把桥做了在说其他的!

网友:
不能盲目做桥,上次朋友维修到一机器,也是不认光驱和硬盘,刷BIOS才刷好

网友:
还是推荐先看BIOS里的设置是否关闭了,进PE蓝屏吗?我不知道sata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调,可以考虑下刷BIOS,重新做个系统,吧软件问题排除了,最后在考虑桥吧,作桥风险大。

网友:
看BIOS里的设置是否关闭了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反对5楼的说法,先干桥是很不冷静的表现。
干不好问题越干越大不说。影响也会很大

网友:
先看看光驱供电是否正常,接口有没有故障

网友:
把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不行的话,再做桥

网友:
这款的话做BGA 就麻烦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HP本,也不认光驱,我就是把BIOS回复了。
这样可以,

网友:
99%是桥的问题,修了N多。1%是线路问题

网友:
修好了,把桥加焊就好了

网友:
按住桥开机试试。虚焊的话就能初步判断了

网友:
如果不忙的话不防先多方面的测一下比如光驱的供电,AD线,换个CPU试下,进PE试下。。如果还不行就只有做桥了,这个桥也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光驱肯定还是南桥管的咯,如果是集成的就只有做那个单桥了。。祝你好运

网友:
可以先看看光驱供电有没有,如果有供电在做桥,

网友:
这个机器做北桥的多,我遇到过几台,向这种先查工作条件,在找南桥。

网友:
机器进过水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