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4.0怎么让他识别USB或有办法让其他电脑资料转移到这台

楼主(2010-07-18):
现在接到有台机器系统为比较老的NT4.0的。不能连接局域网了,有点资料想搞上去,怎么搞,要最简单的方法,我头都想大了都想不出来,应为其他的复杂办法,客户部会,只有搞来简单化

网友:
安装万能USB驱动程序,

网友:
你那机子能挂两个硬盘吗?
若能的话,把资料拷到第二个硬盘中,挂到那台老机子上,其识别后,在进行需要的拷贝。

网友:
网络共享 或者 samba

网友:
我现在就是进微型系统下去用U盘来互拷文件的,太麻烦了 ,我想就在NT4.0下面能识别就好了

网友:
有时候换个系统就可以局域网了     要不就移动硬盘考啊    也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