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芯片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10-07-18):
主板南北桥芯片从主板上已经取下 ,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
对应脚位
打焊盘的电阻
一般打一下供电,USB等简单的

怎么过个焊盘,你不可能每个都打一遍吧
所以说只能简单测试一下

网友:
像我们工厂的话,可以用专门的测试治具来测,没有的话按楼上的来。

网友:
测量CPU上面和背面的电容 能判断好坏

网友:
那种工具叫什么呢   有买吗   呵呵

网友(点评):
专门的测试治具,只是针对主板上的南北桥做检测用,BGA芯片型号很多,专门的测试治具不能和万用表来比,一个专门的测试治具只能检测相应的型号,价格目前是一千多!

网友:
没有其他办法么  直接测量南桥点位是否可以?

网友:
1:目测法看是否有3烧坏的痕迹现象如烧鼓烧一个洞  2"触目法一般待机时南桥发烫是南桥短路了   3:阻值法测量南北桥旁边的电阻或测CPU.AGP    PCI  USB  IDE  BIOS  内存条插槽的A D线的对短阻值来判断其好坏   4;电压法   5:波形信号测量法

网友:
北桥可直接打正面上的滤波电容 来看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可以用表夹着背面的电容测一下有没有短路的  有短路桥坏  南桥只有找到他的供电点与接地点打值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