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楼主(2010-07-18):
手上有一台X40的机器  之前是不过内存 加旱板载之后还一样,就全拆下来重旱一变 好了 不过现在花屏 , 还有 只用板载内存跑到69就不动了 加个条子就能开机,这还是板载内存的事吗 , 这板载内存能换吗?

网友:
你可以把它拆了,
用内存 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板载内存吗  ,不行

网友:
板载内存是不能拆的,我试过,换要一样的,
可能性还是坂载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