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按开机键不开机,拔掉mos电池自动加电可以开机

楼主(2010-07-18):
  请教大家有一台, 华硕x81s按开机键不开机,拆后拔掉mos电池,插上电源适配器自动加电,好使亮了,但是按开机键不关机无反应,拔掉电源再插故障依旧,不开机,请教各位怎么回事?谢了?

网友:
华硕开机键爱坏算是通病了,换个开关试试吧

网友:
测开关有开机动作没有啊?

网友:
先换按键不行就看下触发脚有无电压 在看下有无断线什么的

网友:
下班了此故障还没修好来看下帖子,没办法了

网友:
3m 5m 电源管理心片坏了,俢过同类机,换了就好,我那块是tps5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