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A问题

楼主(2010-07-18):
今接一本 联想天逸F41A,故障为不开机,电流跑0.3A,拆机测量无CPU电压,其他电压都有,无意中按了下MAX8734A就掉电了,再开机就不触发了,测量MAX8734A 17脚无电压,20脚电压才2V,跑电路测量PQ10出来应该是10V左右,可是电压从PQ10出来才2V,以为PQ10坏掉了,更换了同样的MOS管后 出来电压还是2V,没思路了 大家给指点下

网友:
待机也无3V 5V了

网友:
把MAX8734 加焊一遍试试喽

网友:
ba 吧相连的芯片下了,看看电压出来多少,

网友:
3.5V没有的话查8734A的工作条件。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见意,查下8734 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应该是B电压没过来吧
,看是不是短路的

网友:
本人对数字敏感   8734是哪路供电啊  算了  我这水平还是不解答了   说错了还被人笑话   你要是直接说哪路供电  或许我还能帮你分析下  呵呵     你着帖子界于专业与不专业之间   说实话  本新手真想在这里分析下 可惜没图   还不知道PQ10是个什么管子

网友:
重点考虑B+电压是否正常 怀疑某路短路造成B+输出保护。

网友:
楼主机器摔过吗 进过液吗

网友:
换一个8734A

网友:
这款本子应该是加电后,8734就有3V5V输出的吧,没有3V5V的话就查8734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