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开关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18):
通电试机三无,指示灯也不亮,意味着电源连直流待机也无输出,拆下机壳,检查瓷管式保险丝不通,用钳子夹开,已严重发黑。说明电路中存在着短路。用万用表欧姆档对电源板在路阻值测量,发现功率管K2837 两只中的一只已击穿,二级管IN5406 亦已反向击穿。该电源是晶辰4550-007 系列,用的双PFC 功率校正电路,输出12V。18V,24V 还有5V 的待机电压,通过数字板的控制,将5V 的待机电压送回电源板的的控制回路,以输出背光及伴音的供电电压,将损坏件换上,(其中K2837 如没有可用20N60C3 替代,IN5406 可用IN5408 替代。)测量没有短路的地方,为策安全防止因电路仍有问题,使新换上的管件损坏掉,暂不装上保险丝,用一只60W 的白炽灯串联在保险丝的两端,开机灯泡亮度适中,测量待机5V 电压正常,将其搭到P/ON 端口上,末端有很低的脉动电压,说明没有短路处,去掉灯泡,焊上保险丝,通电开机,一切恢复了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师傅一下,要是有短路的话,灯泡应该是什么情况呢?会不会爆炸呢?

网友(点评):
短路了,灯泡会很亮,有灯泡做个短路负载,电路中不会爆东西

网友:
对阿我也很有兴趣如果后面电路还 有位排除故障者灯泡会呈现什么颜色
楼主对液晶电视的电源很有研究可否请问如何做单电源版的维修(无ad版的时候)
怎样判别电源版已经修复

网友:
如果还有短路灯泡会长亮  如果电源电路修好了在通电时候 灯泡会亮一下就熄灭   这是测量各路输出电源正常  就可以放心的安装上新的保险丝在通电测试输出电压正常 在带上负载如电压正常 检修电源成功。

网友:
你是用一只60W 的白炽灯串联在保险丝的两端,我一般用200W的白炽灯串。

网友:
液晶电视功率较大,一般用200W的灯泡做假负载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