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主板小电容烧坏漏液处理

楼主(2010-07-18):
一台式机,机器点不亮,查电源完好,拆下主板发现声卡芯片附近的一排贴片电容有几个
都烧坏了,漏液流到声卡芯片及附近并干枯了,主板后面同样也有污渍,请教此类问题如何
解决:1漏液污渍处理?2声卡芯片如何检测完好?3贴片电容更换?

网友:
用天那水洗(洗时注意通风)

网友:
换掉电容,然后用专门清洗电路板的喷剂弄一下吧~

网友:
贴片电容更换要有图才能知到电容是多大的,要不就拿同样的板对。

网友:
谢谢啦,不过贴片电容不标大小真是个烦恼的事情,难道要去一个个自己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漏液污渍处理?
用洗板水洗
2声卡芯片如何检测完好?
供电  时钟  复位  声卡边上的耦合电容有2.5V电压基本都正常 板能用就进系统测
3贴片电容更换?
找个同样声卡芯片 同样的电容换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电容有一端有接地 那么不要这个电容也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照你所说,自己动手去试试!更换贴片电容估计难度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