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31 进系统不能用USB (已解决)

楼主(2010-07-18):
   一老外的机器,拿来的时候半天才解释清楚为USB不能用,外加系统蓝屏,老外的机器,感觉沟通是个问题,

实测,U口能用USB-CDROM  可以引导进PE,但是一旦进入到pe,就不认U盘了,桌面上只有几个零星先早就存入内存缓存的pe文件.....

用自己的硬盘装了个系统,发现很慢很慢,就像是DELL机器无ACIN信号一样慢...U口还是不行~

AMD+ATI啥北桥+sb460的南桥,求思路,,,此板为二修本子,南桥 北桥 pc卡 KBC全被干过,全是焊锡油,,ec还有几个脚的焊盘不翼而飞了,,

求思路,另外这板子还有必要修吗?风险也挺大的,搞不好就挂了~

网友:
二修的一般都不好解决  好解决人家一修的时候早给搞定了
我一般这样的板子   要么给师傅  要么退回去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一修是这样的故障,应该比较好修,可以尝试修下,但担心人为故障,供电,ad线,时钟,有的可能还有刷bios

网友:
板子是能亮,就怕到时候和老外扯不清。

网友:
还是先报风险再修!!!

网友:
说清楚后果 再修

网友:
这种不好修要先跟老外说好风险啊修不好板要废了

网友:
已解决,是那个ATI的南桥南桥SB460损坏,,在老外蓝眼眸的注视下 KO了

网友:
你刚才提到的EC有几个脚没了,不处理能行吗?

网友:
查了pdf档  89-92  93基本上是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