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加电就掉电

楼主(2010-07-18):
现在手头上有个478主板 每次都是加一下电就掉电 后换了IO一也还是一样  有人碰到过吗 帮见解一下

网友:
加电就掉电,短路保护了吧,楼主先量各二极体再通电,小电源拿掉再试试。

网友:
如果每次都能加电一般不是短路,看CPU是否支持

网友:
掉电可能是少电压引起的

网友:
主板有短路楼主先查CPU供电吧

网友:
打各个供电的对地阻值,是短路现象

网友:
电源IC,上管都查一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加电掉电,掉电后又加电
多长时间掉电,几秒?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一下电就掉电  再点开关看一下能不能再加电 如果不能那么就可能是CPU供电短路保护了  如果还是一样开机就掉 那么看一下CMOS跳帽有没有跳错  没跳错就可能是主板上某一电压没出来引起保护   在确认没有短路的情况下 强制开机看一下那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很多 都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