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 不能上网

楼主(2010-07-18):
HP6535S 雷击 不能上网,两个网卡状态指示灯待机常亮,插上适配器待机电流从0.02到0.18 ,很明显是微短怀疑网卡芯片被雷劈坏,网卡芯片型号88e8042-nnc1 因手上没有备件,需订货。 想汇集各位武林高手给予判定确认是不是网卡芯片坏。然后再订货。
芯片

网友:
那就买一个USB的网卡吗

网友:
雷劈的有的能看到损坏,像这种90%都网卡坏了

网友:
USB的网卡用户不同意,只需内置不需外置,很难伺候。

网友:
肯花钱就报价修呗 应该是网卡芯片挂了

网友:
手摸网上芯片热不热呀?

网友:
量量网卡的供电

网友:
再不行 就加个usb外置网卡!然后加载到里面!!!

网友:
把网卡芯拆了,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