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枪吹桥成功

楼主(2010-07-18):
前天回收一块磐正NF5-J主板是客户不要的。原因是开机没显示,老是报警。换内存还是老样子。不断的跳码,压桥能开机显示。我判断是桥虚了。由于本店没有BGA,只好拿给同行做。可惜人家不肯做。说没有救了。今天只好无聊拿把回旋风枪回来吹了不到60秒。拿去试一下开机。跑码正常。。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长时间烤机测试,间隔性的多测试几次,才能判断

网友:
夏天的话你用一个月就谢谢主吧

网友:
在桥上面加风扇散热会用得久点

网友:
你用多少温度烤的,具体细节发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希望你能用得久一点!

网友:
恭喜楼主  希望用的久点  这不好说

网友:
用不了多久的
找个电炉子 弄个铁架子高一点的 做好支撑  上面风枪加热
一样可以干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百度左右…

网友:
换个好点的北桥风扇,不要让桥热涨冷缩得太厉害,一般能用一段时间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昂达M61,桥虚焊了,用8205吹过,当时好了,但是插了显卡不能用,集成的可以用,不过用了也就是一星期吧,现在用的时候偏色,用手一碰北桥就好了,吹了好几次,还是那样,

网友:
恭喜楼主  希望用的久点

网友:
最好从作。

网友:
超不过半年,还是重做彻底。

网友:
吹桥一般来说如果主板不鼓,像吹手机一样,拿镊子动动,吹吹再动动,充分接触,不要动太多,移位就麻烦了,原来手抖得利害的时候,经常弄移位!

网友:
估计只是焊点接触到了而已。没有实质的焊好。。最好重做下保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旋风枪回来吹了不到60秒  你这板正常情况下不出三天就会回来返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吹的过程中弹出了两个珠子。。当时我的眼都绿了。后来就上机试一下。。居然能开机。今天又用了半个多小时没事。。。但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PCI不能用了。。POST卡都认不了。网卡也认不了。。。我想还是有缺陷吧。。

网友:
NV的桥,锡珠都飞了,你计划用多久,顶多一星期

网友:
哈哈 LZ 能用两天不错了哈,,这两天在实地天天干桥 NND用基地BGA 干桥哪个爽劲,,,不提了哈,基地的BGA 干桥 只要桥本身不坏 干个成功个 哈哈

网友:
虚焊容易搞,用风桥加热也不难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昨天挂了

网友:
看来做桥的,手艺不好做的也用不久!做不到仔细也会做坏,这个做桥说好做就好做,说不好做乍也搞不好,做维修好烦人啊!

网友:
我搞NF4的桥,搞一个死一个!吹吹就短路了,下温220,上温也是220

网友:
我觉得还是在基地买个BGA好点,现在BGA也用不了多少钱,自己做生意的话一定要买个一BGA,那样的话会方便很多

网友:
正常的情况下,主板还会返修的,楼主等着吧。

网友:
这个经常的去做就会很会熟练的

网友:
你要是担心用不长的话直接重植一下不就好了吗。。。。。。

网友:
还是把桥拿下来重植吧,可能用的久点!

网友:
管他能用多久  坏了再吹个60秒

网友:
看运气喽,没有设备真让人急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重值 要不然要返修的

网友:
   运气好极了

网友:
我以前也吹过,也是压桥就可以正常显示。后来用风枪一吹。直接短路了。郁闷啊

网友:
我也吹个几个,能用一,两个月就回来了

网友:
桥本身的 发热量就大,加上夏天的天气比较热,所以弄不好会返修的,建议焊过桥后加点硅脂,清清风扇!!!

网友:
回复 junhlj 的帖子我前天处理的单桥的板子。散热片发散得厉害。结果不得已就装了个风扇。现在还没返修。真是谢天谢地。

网友:
junhlj
的帖子
我前天处理的单桥的板子。散热片发散得厉害。结果不得已就装了个风扇。现在还没返修。真是谢天谢地。

网友:
用吹枪吹桥,吹显卡是可行的,不过风险比BGA要大些。我以前维修桥虚焊和显卡花屏都用的吹枪。

网友:
风枪温度调至250 ,锡化后继续吹30秒左右,风力不要太大,均匀要

网友:
还是从新做BGA 这样用不长的 没吹坏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我看你那主板过一段时间又得返修了 加焊不稳定呀

网友:
哎 我看你还是把桥拆掉重新织球吧!!!

网友:
还弹出了两个珠子.我看是自己的就用用看还差不多。是客户的就别收钱。不要找麻烦。不收钱还做了个人情

网友:
看来修主板还是得买台做桥的用用,早买早享受啊

网友:
估计使用两三个小时后就又要虚了

网友:
你是怎么烤的啊,介绍介绍详细过程撒,温度,时间,距离,方向,助焊膏等啥的,说不定改天我也试试呢,哈哈哈

网友:
哇 以后都不用BGA了 呵呵

网友:
肯定用不长时间,要用的话最好从做一遍,这样还少担心些

网友:
呵呵。用风枪吹空焊,成功的话可能是空焊程度比较小些,不过要是长时间高温工作的话,可能又会出问题了。

网友:
具体细节发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细节发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恭喜 好运啊 我偶尔也去

网友:
用不久,还会虚焊

网友:
ntzin
的帖子
恭喜楼主 希望用的久点 这不好说

网友:
也不错啊 敢做就行,什么事都要实践的 光说不行,做得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哈哈!不长久的那!要是这样的话修机的返修吓死人喽!!!

网友:
用电炉在下面烘,上面加热吹,下面加个温度来测量,注意高度。合适的话,可以用一个月

网友:
管他的,告诉他,2手的不保就行了,

网友:
最多一个月就不行了,

网友:
有铅的一般都成功的。无铅的就难度大的了。

网友:
我教大家一招 风枪加热时倒入松香水 最好是先用低温加热一分 (无铅的就别用风枪了) 然后温度在高点 一般吹芯片的温度高点就可 然后旋转着吹 判断容锡否时用根针 或者是万用表的笔头 轻触芯片 能动即停止

网友:
我没有经验,怕吹坏,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网友:
没条件创造条件

网友:
再空焊的话就找个装BGA的机器再装一个新的BGA就可以了嘛,

网友:
在吹的过程中弹出了两个珠子??
恭喜阿。。。。

网友:
这该死的南北桥,干嘛要这么封装,搞得出了问题这么难解决
建议改变封装形式

网友:
看运气如何了...工艺很重要

网友:
我吹过 但都吹不好 楼主真厉害哦

网友:
用不长久,加个风扇用得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