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内部短路,排查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0-07-18):
最近修到几个电源,都是短接第14脚(绿线)接地(黑线)后,风扇转动一下就停的。
这应该是电源内部短路,或者说是输出端这里短路吧?

我把输出端(12V、5V、3.3V)这里的电解电容全给换了,再试,没用。再检查输出端的二极管,也是好的。郁闷啊

还有个,自己猜想,如果风扇能够多转动几下,并不是一圈或是半圈就停的,电容的可能性会不会比较大些?

现在我都没办法了,高手有没有好的方法快速检测呢?

网友:
1. 看输出整流管有没有损坏
2.换1uF50V电容看看

网友:
嗯,张先生说得对,我再补充一个就是电压输出的滤波电感有没有空焊,之前修到过好几个都是电感空焊引起的上电掉电 还有就是-12v的整流管坏的比较多

网友:
j今天早上修了一个小电源,故障是通电,电源吱吱响。风扇不在转,估计是后继输出有短路。直接量各路输出。发现红线短路。拆开检查,5v的整流二极管击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先生可能指的是1uF,50V的电容损坏,或者漏电吧。个人观点,还请张先生指正。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我查了查。
此故障为橙色或红色线上的快恢复二极管击穿,风扇的供电电压+12V。由黄色线电路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