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接口问题

楼主(2010-07-18):
我有一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有28个插针,请问下大虾吗,这个屏的接口是不是属于TTL接口吗

网友:
发一张图上来看一下嘛,光说怎么说得清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针脚数仅供参考,要看具体的屏参才能定是哪种类型的屏。

网友:
应该是LVDS的吧 TTL一般都是用双排线的

网友:
LVDS 接口,具体的需要测一下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