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输出电压过高 怎么解决

楼主(2010-07-18):
电源雷击咯,拆机   测试发现OB2269坏咯,开关管烧咯,还有个0.几欧的电阻也烧咯,全部更换后,(OB2269用的6841代换)通电咯 就是12V变成24V,5V变成16V。为什么会这样呢  [fly]在线等求助[/fly]

网友:
楼主更换四脚的电阻没有

网友:
本来就是2702  27K的电阻  在线等解决

网友:
看看光耦 稳压取样电路

网友:
查一反馈脚电路

网友:
查电源负反馈电路。。。光电耦合器。。TL431周边元件。。。。

网友:
查稳压电路吧,,,电压这么高,电压取样不对哟

网友:
查稳压采样反馈电路。

网友:
.那个是取样电阻啊 一般都连接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开关电源因设计思路不同,+5V肯定取样,但+12并不是都取样。连在TL431的R端。

网友:
跑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