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打印机的一个怪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18):
手上一台HP1010的打印机,经常卡纸,换过定影膜后就不卡了,但是冷开机时打印出来的纸,纸最后的边上会有水。再换过定影膜问题照旧,请问下问题出在哪?
打印机

网友:
纸最后的边上会有水?
不会吧???
定影不正常吗?温度不够吗?
要是定影有问题会报错的!
要是真是这样。你重点查看定影。换包新拆开的纸。纸晒下,试机!

网友:
纸不会那么潮的,如果纸潮打印的时候会出现蒸汽的。但纸上绝对不会有水的,有没有可能是换定影膜的时候,润滑硅脂上多了。
汉中联方科技
有这个可能

网友:
换的时候没有打过润滑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