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如何测量

楼主(2010-07-18):
电感可以测量通断,变压器如何测量呢?是通电测量电压呢还是用万用表的什么档进行测量呢,二极管档什么也测不出来啊?请教高手。

网友:
变压器损坏一般都是烧初级!如果外圈的绕组没烧,可以用外边的绕组(一般都是次级)两端用干电池断续接通(不分正负极)的同时,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量看有没电压波动,如果有应该说明变压器还起变压的作用!如果没反应说明变压器已经断线损坏!

网友:
可通过分别测量初次级绕组的电阻来测量是否开路、通过测量初次级电压的方式来判读变压器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只能测一下有没开路如果有匝间短路一般的测不出来

网友:
一般初级线圈漆包线较细,圈数多相对的阻值也较大,次级线圈线较粗圈数少,阻值很小。一般变压器初级线圈比较容易损坏。测量方法是先看初级线圈有无开路现象。初级线圈正常下接电测试,次级线圈不接任何负载,如温升过快可判断初级线圈内有匝间短路现象。可判定变压器损坏。另外初级线圈开路的,可在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内找到一温度保险。你用刀划开外面的绝缘纸后能看到。把那温度保险直接去掉短接2脚就可以了,不过这样的话以后出问题,这个变压器就一定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