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R3000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0-07-18):
1台compaq  R3000的笔记本能够触发开机,不插CPU时,电流能到0.16A,但CPU的供电电压VCORE始终没有,CPU的供电芯片MAX1546A已更换过,也有VRON信号,基准电压也有为1.99V,但就是没有供电电压,插上CPU后开机,电流有时能到0.48A,有时能到1.05A左右,但很快就掉电了,这时CPU的供电电压有时为0.45V,有时为0.95V,有时为1.06V 。不插CPU没有电压,但不掉电,插上CPU,CPU供电不固定,但很快就掉电了,电容也换过了,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们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其实没必要测或说的那么详细   CPU  供电IC就那么几个信号   找个图纸  挨个的测    嫌烦就拖IO  焊北桥了    大致方向确定了  修起来无非就内几个线路和内几个信号  烙铁过关就多换   BGA过关就多杀BGA   佻自己的强项先杀  不行再测

网友:
是AMD的CPU吗?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个只有一步一步测

网友:
CPU电压不稳会不会是VID空焊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是Intel的CPU,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不插CPU,没有VCORE电压,CPU供电芯片MAX1546A的D0—D6都是3.3V,在这种情况下,把D2脚接地,这时在不插CPU的情况下,VCORE的电压为1.3V,说明供电芯片是好的,但一插CPU就掉电,请指点.

网友:
肯定是有的信号检测不过才会掉电的,测一下其它电脑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