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6 } 显示器驱动板 TSUM16AL-LF 很烫

楼主(2010-07-18):
不知道有没有师傅碰见过和我一样的情况,ACER{AL1716}的问题是不看机驱动板TSUM16AL-LF 很烫, 不知道用什么代换,希望马上回复很急 在线等谢谢!
显示器
ACER

网友:
有些是正常的,能显示可以不管,如果用段时间出现莫名奇妙的故障,只有换原芯片

网友:
现在是不开机,更别说能用了,难道一定要原装吗?比如TSUM16AL-LF-1、TSUM16AK-LF等等吗

网友:
驱动板你别修了,不是果好修的。只接换一个吧,了事

网友:
驱动板除了换个稳压管,其它我暂就不知道怎么样修了

网友:
56的 可以代换
一次 曾经 换过50个 哈哈

网友:
你看下 供电 是否正常?
驱动板 是最好修的